楼主(2016-09-19):
请教各位大师,旋切机进刀是用的插补运算来控制进刀的吗?这个是不是很难弄?

网友A:
是插补。进刀量是恒定的,已知量是刀尖与原木圆心的水平距离,控制原木的旋转速度,速度是保证刀尖处的线速度恒定就行了。
大概原理是这样,工艺细节较多。感觉要弄好还是比较难弄!但这东西已经非常成熟了,参考资料多。
-----------------------------------------------------------------------------------------------------------------------------------------------------------------------------
上面我搞错了,好几年前的事了,记忆都模糊了,原来的档案也搞没了。

今早有客户打电话,我们的有台设备有故障,跟旋切机是相反的。

突然想起你这帖子,我搞反了。主轴是不调速的,但根据需要可以加主轴测速,提高木皮的厚度精确度。不加也没什么问题,只是在刀磨损后精度会降低一点;还有电压波动对质量也有点影响(因为有些木材厂地处农村偏远地区,电压不稳,往往低的时候只有320V,甚至更低,所以选变频器的时候要注意要选宽范围的变频器)。

是对进给进行调速。由于木芯线速度是恒定的,所以旋转一周的时间是变化的,刀为了保证吃刀量恒定,也就是进给速度是变化的。进给变频器调速比比较大,为了保证变频器频率不至于过低影响转速稳定性,最高频率会达到100Hz。

网友B:
插什么补???跟主轴比例进给就好了!

楼主:
是螺旋插补吧?

楼主:
是螺旋插补吧?如果只是与主轴比例进给的话!那老板也不会对我说〝有两家自动化公司都没搞定〞说得我心里怕怕的。其实那两家公司我还是知道的,在本地有点名气。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螺旋插补吧?如果只是与主轴比例进给的话!那老板也不会对我说〝有两家自动化公司都没搞定〞说得我心里怕怕的。其实那两家公司我还是知道的,在本地有点名气。

要转起来没有难度的,主要难度是工艺细节,要对实际工艺有相当了解才行。
不如,上面我提到的电压问题。一般谁会设计一个让你300V还能正常且工艺质量不能下降的系统呀,但木材厂却真的需要到这个电压。
还有潮湿问题,木材厂大多环境不太好,都是把机器放在土面上,一下雨工厂顶棚都能漏雨,地面就很潮湿,如果你变频器安得过低,就比较麻烦。
总之,难度是工艺问题,不是旋切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