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19):
三菱伺服MR-JE与MR-J4的区别具体有哪些?
对于选JE还是J4要注意哪些参数?
谢谢~

网友A:
主要区别三点:

1)

MR-JE-A 不能装电池,不能做绝对位置控制(后面出来的MR-JE-B可以装电池)
MR-J4可以装电池

2)

编码器分辨率不一样,MR-JE是131072分辨率,MR-J4是4194304分辨率

3)

价格不一样。J4贵好多。
  • 下载积分:+2(nimeiamm) 谢谢站主大人!那增量式 ..
  • 特别提醒大家:

楼主:
    我用增量式的,没有特别高的精度要求用JE的就行了吧?
引用 网友A:
    主要区别三点:

    1)

    MR-JE-A 不能装电池,不能做绝对位置控制(后面出来的MR-JE-B可以装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