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三菱mr-j3-b发生了绝对位置丢失

楼主(2016-09-19):
三菱伺服mr-j3-b因为电池没电了,发生了绝对位置丢失,换了电池后,每次开机位置数据就清零了,请教高手提供详细处理方法,谢谢!

网友A:
B系列位置一般存在模块里

网友B:
换电池之后是否执行原点回归或是否修改绝对值控制系统这个参数。

网友C:
换电池后要重新做零点的。

网友D:
定期交换电池,不要等到没有电池后再交换啦

网友E(2016-11-25):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大神 知道 MR-J3-B 不接电池 可以不?
不接电池也可以的,但需要每次开机接通电源,要设置一下原点位置。虽然伺服驱动器报电池方面的警,但能正常运行。

网友G:
可以不接电池!但是系统必须运行在相对位置模式下!
绝对位置模式必须带电池!

网友H:
我也在等处理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