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请教一下大家

楼主(2016-09-19):
请教一下大家 三菱GS 系列触摸屏与三菱FX-3U plc 连接 想通过 FX3U-485-BD 来连接 可是通信不上 但是用他自己的GT01-C30R4-8P没有问题 是不是不能通过 485-BD 来通信呢 目前 485BD 成功的有 跟变频器通信 跟PLC 之间的 1:1 N:N 都是OK 可闲来无事想看看 跟GS 品牌却通信不了 不知是连接线不对还是怎么回事 请教大神赐教!!

网友A:
一、核对接口接线方法;二、核对HMI与PLC通信频道设定;三、校对通信参数,波特率、校验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