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新出炉柜子,多多指教

楼主(2016-09-19):
吸取上次经验教训,这次给它多装几个风扇
下载积分:+2(lu08171537)
下载积分:+1(z921261255m) 好贴好贴!

网友A:
绿色的是刹车电阻?
下载积分:+3(路在何方) 真是好人!

网友B:
好像是欧姆龙PLC
下载积分:+1(路在何方) 是OMRON的老古董

网友C:
接触器你放在PLC旁边呀!
下载积分:+1(路在何方) 有问题吗??

网友D:
感觉太紧凑,如果可以,把电柜做大一点更好
下载积分:+1(路在何方) 谢谢建议!

网友E:
如果是我排版的话将变频器与开关电源位置对调,取消左上侧的散热风扇,就一个右上侧的散热风扇足以。再将控制箱底部的散热风扇取消改装为隔离网装在左侧面。以上为个人见解!请勿砸砖!
不过楼主这控制箱装的不错!
下载积分:+1(路在何方) 嗯,感谢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F:
不好看,上两格电线漏出的太长了,把两个接触器和空气开关对换个位置,可以把PLC这一格的距离再减小,还是电箱太小了,布局没多大发挥空间呀! 说话直,别介意!

网友G:
我排的话 我会把变频器 接触器 空开 排一排刚好够 PLC 中间继电器 加开关电源 又一排 最后一排端子排
这样的话 强弱基本分开了
楼主的板子确实太小了 有时候跟我这里公司的板子大小差不多 比我的板子大 我一般端子排就20左右 不会太多

网友H:
让我做的话,刹车电阻放在箱顶。散热风扇只留上部,下部格栅通风。

网友I:
总体来讲,空间太紧凑!
一分学习,三分实践。

网友J:
虽说比较紧凑,还是不错的!总的考虑成本不是!建议电阻放上部

网友K:
第一行:PLC、控制开关、电源
第二行:变频、交流接触器
第三行:接线端子
制动电阻最好放到最上部
风扇一个就可以了

QQ:1121930977

网友L:
电箱大点就好了,

网友M:
变频器尽量放在右下角

网友N:
个人感觉这样排的电箱不太好看,只是个人意见,不喜勿喷。。。

网友O:
左侧风扇下还有个变频器???柜子太小了

网友P:
做嘞不赖

网友P:
接触器放在PLC旁边会干扰其工作

网友Q:
接触器最好不要安装在PLC附近。
这样不太好。

楼主:
调试程序,需要一个按钮控制双头电磁阀,第一次按A阀开,第二次按B阀动作同时切断A,OMRON没有三菱里面的ALT指令吗?我加计数器才完成的。大家有什么好思路呀?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调试程序,需要一个按钮控制双头电磁阀,第一次按A阀开,第二次按B阀动作同时切断A,OMRON没有三菱里面的ALT指令吗?我加计数器才完成的。大家有什么好思路呀?

网友R:
控制柜有点小,不过值得学习

网友S:
空开、接触器、PLC线太长,不协调。风扇一个就够了,靠右上方,左下方开孔或百叶窗。制动电阻装箱里绝对错误,它的温度特别高(可能100°C),非常危险。开关电源不要用这种,静电超强,建议用塑料外壳卡槽的,安装也方便

网友T:
9楼的建议个人感觉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