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和威纶触摸屏运行中出现问题

楼主(2016-09-19):
威纶触摸屏和西门子200PLC连接成功,且可以正常运行,但是中间触摸屏会时不时跳出plc no response,不知道会不会影响系统运行?大师们,该怎么处理?
还有个问题,前段时间有个供水系统运行,中间也是时不时出现这个问题,然后系统正常运行了几个小时后,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一直在20-50hz徘徊,就是水压低于设定值时输出频率上升,升到50HZ又降到20,接着又升到50,,,,一直徘徊,不清楚什么问题,不知道会不会是那个时不时出现的没响应影响或者是其他问题??新手求教。

网友A:
应该是通讯线有问题,触摸屏与PLC通讯异常时会出现这样的提示。
松下PLC交流群:QQ724991044

楼主:
那它突然来一下通讯问题会不会导致正在运行的系统出现问题啊?

网友B:
系统不会有大问题,只是影响触摸屏及时传输数据给plc

网友C:
有可能是信号干扰引起的,建议查一下信号干扰,通信线是不是离变频器输出线太近等。

网友D:
通讯不良,检查下接头地方

网友E:
连接不稳定了

网友F:
貌似通讯线路或信号有问题,可以换成带电磁屏蔽的线试试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

网友G(2016-12-27):
你好,我用威纶和s7200 链接时 始终连接不上,请问有什么需要设置的吗? 用的485通信,

网友H:
连接上了还时不时跳出没有连接的画面,是因为通讯干扰造成,我之前也碰到过,触摸屏有一个地址是强制把那个窗口关闭,你可以咨询下威纶通的客服,问下那个地址是哪个,我也记不住,好久了,前提条件是你确认是已经连接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