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触摸屏连接问题

楼主(2016-09-19):
请问各位,三菱Q02UCPU的编程口能与GT2310触摸屏的RS422口通讯吗?怎么接线?

网友A:
要加通讯模块吧

网友B:
Q系列好像本体都不带422,增加422模块,或者用232口

楼主:
屏的232口坏了,GT1030的屏都可以和Q02CPU通讯(422通讯),同样的接线GT2310居然不行,不知道有高人会不?

网友C:
Qplc是232口,不是422

楼主:
我知道QPL是232口,GT1030的通讯口是422口就可以通过改线和QPLC通讯,但是同样那条改过的通讯线就是不能和GT2310的422口通讯,两个屏的通讯线唯一的不同就是GT1030是接线端子排,GT2310是9针插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