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Q系列PLC 中如何给ZR寄存器赋值

楼主(2016-09-19):
Q系列PLC 中如何给ZR寄存器赋值,请指教,谢谢

楼主:
我们这有一台设备,伺服定位是HMI设定的,然后会依据HMI提供的数据计算,我们想通过记录本次计算后的数据,直接给下次运动赋值,但zr赋值不了,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A:
试试看BMOV指令,记得不是很清楚了,不负责正确。

网友B:
直接赋值就好了 跟 d 使用方法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