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20):
睡前还是问下各位师父,有试过直接用DRVA指令定位,不编原点回归指定ZRN使用吗?长期使用会有什么问题出现?会不会定位扁差很多?超过1mm吗?因输入端子不够,所以没办法加原点回归指令’。又不想挽PLC型号或者加定位模块。本身没多少利润……求试过的社友给点意见……

楼主:
没人试过?看来都是,按规矩来的人比较多。

网友A:
你不确定原点怎么定位啊?开机可以设成不回零的,但位置不确定相对运行没有问题
伺服是用来代替用手来转动转盘用的,只要每次起动到停止,吴差不超过1豪米就行了。主要定位是靠气缸锁定
  • 下载积分:+3(lu08171537)
  • 下载积分:+3(就怕不学aaa) 热心助人!

网友B:
    回零只需要加一个开关就可以了吧,不回零的话,定位肯定不准的,如遇到突然停电或停机后有动过位置,就不在原来的位置了。
    所谓绝对定位只是针对脉冲来说的,机械上的绝对位置还是要靠原点的
    大哥这我知道,问题在于PLC输入点用完了!不要求定位百分百准,只要长期累积吴差不超过1豪米就Ok啦。机械主要是靠气缸锁死定位的,考虑到长时间用手转动比轻累才改用伺服代替人工转动。至于停电和动过位置,我可以用手来重新定位好,在开机运作。
  • 下载积分:+3(就怕不学aaa)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确定原点怎么定位啊?开机可以设成不回零的,但位置不确定相对运行没有问题

    伺服是用来代替用手来转动转盘用的,只要每次起动到停止,吴差不超过1豪米就行了。主要定位是靠气缸锁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零只需要加一个开关就可以了吧,不回零的话,定位肯定不准的,如遇到突然停电或停机后有动过位置,就不在原来的位置了。
    所谓绝对定位只是针对脉冲来说的,机械上的绝对位置还是要靠原点的

    大哥这我知道,问题在于PLC输入点用完了!不要求定位百分百准,只要长期累积吴差不超过1豪米就Ok啦。机械主要是靠气缸锁死定位的,考虑到长时间用手转动比轻累才改用伺服代替人工转动。至于停电和动过位置,我可以用手来重新定位好,在开机运作。

网友C:
    既然可以用手回原点,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D:
    回原点zrn多麻烦

网友E:
    不编可以的,在触摸屏做做一个清寄存器的按钮吧
    嗯这方法行的通,但我是固定脉冲不变的,应该不用清寄存器吧?
  • 下载积分:+3(就怕不学aaa) 热心助人!
  • 总线伺服系统成套机械电气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编可以的,在触摸屏做做一个清寄存器的按钮吧

    嗯这方法行的通,但我是固定脉冲不变的,应该不用清寄存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原点zrn多麻烦

    为了准确安全,麻烦也要做,我是用完了输出点,才不做的。

网友F:
回原点的目的主要有两个:1每次开机先回原点,再开始执行指令。2发生异常急停后需要复位回原点,这是设备特性需要。
明白了,说到点子上了。谢谢
  • 下载积分:+3(就怕不学aaa) 热心助人!
  • 三人行者必有我师 ,择其善者而从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回原点的目的主要有两个:1每次开机先回原点,再开始执行指令。2发生异常急停后需要复位回原点,这是设备特性需要。

    明白了,说到点子上了。谢谢

楼主:
    经过以上师傅指点,确定用相对指令DRVI,不编回原点指令。因转盘方向是固定的,脉冲是固定不变,就算停电在起动,也可以用手转动定位。

网友G:
    回原点是必须的
    别吓我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H:
    按你那样说用伺服感觉有点浪费
    没办法,客户要求

网友I:
    绝对定位,确定原点位置好控制。
    不用绝对定位了。用相对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