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plc软件报如下故障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6-09-20):
the application will be down because of the windows envirornment(dao360).
reinstalling os is recommended.
or to execute the following command might recover the trouble.
regsvr32"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microsoft shared\dao\dao 360.dll"

网友A:
该应用程序会因为Windows环境之(dao360)的下降。
建议重新安装操作系统。
或执行以下命令可以恢复的麻烦。
REGSVR32“C:\ Program Files文件\共同文件\微软共享\ DAO\ DAO360.dll”

楼主:
我这个电脑重装系统挺麻烦的,执行命令怎么做?

网友B:
我也想知道

网友C:
不要重裝系統,重裝軟件就可以了,如果你是實名的,我可以告訴你重裝。

网友D:
这是什么事情?安装DN软件也是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