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20):
公司有几台进口的旧设备,已经坏了好几个DS-C-S1的控制器,大部分是EC3代码。
这款已经停产多年,官方无配件不维修了,只能找tb淘二手。找了3个卖家淘了6台控制器,除了2台通讯不了,
其它都是EC3报警。不得其解啊。
也把这些控制器装到现用正常的机台上,还是一样,可以排除外围硬件和电缸的原因。导入的程序和参数检查都是正常的。
请各位前辈同仁帮帮忙,工厂已停机2台,着急的很,拜谢。

网友A:
引用楼主echochg于2016-09-20 08:50发表的 求教IAI-DS控制器EC3故障代码问题 :
公司有几台进口的旧设备,已经坏了好几个DS-C-S1的控制器,大部分是EC3代码。
这款已经停产多年,官方无配件不维修了,只能找tb淘二手。找了3个卖家淘了6台控制器,除了2台通讯不了,
其它都是EC3报警。不得其解啊。
也把这些控制器装到现用正常的机台上,还是一样,可以排除外围硬件和电缸的原因。导入的程序和参数检查都是正常的。
请各位前辈同仁帮帮忙,工厂已停机2台,着急的很,拜谢。
請參考C3異常代碼
附件: DS-S-C1(IAI-056D-6)-E.zip (3017 K) 下载次数:111

网友B:
还是想办法用其他替代吧

楼主:
代码内容知道,就是查不出是哪里出问题!
引用 网友A:
請參考C3異常代碼

楼主:
用新品替代,机械手整套系统都要改造,这是最后的方案。
引用 网友B:
还是想办法用其他替代吧

网友C(2016-10-26):
我们知道什么原因,早说我们也会维修。qq610509807

网友D(2017-01-16):
你好 能不能发你的编程控制软件 发给我一份啊  我找的好苦啊一直没找到。。a369568116@126.com
谢谢你了

网友E:
IAI的东西,除了贵还是贵。我们这里只是用它的无尘robot,马达和控制器全是第三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