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1PG+MR-J4-60A伺服控制

楼主(2016-09-20):
伺服角度控制
按照1PG实例连接
JOG点动 RP FP灯亮 程序监视有脉冲;目标地址有变化 电机却没有转;什么原因啊;大神们

网友A:
伺服有多种控制方式:脉冲加方向,双脉冲,还有线性驱动。要接线正确,并设置正确。电机才会转,不是有脉冲发出就会转。
下载积分:+1(13213033780) 我也在做这个 不过我的伺 ..

楼主:
脉冲选择的是正反转脉冲串;可能是伺服参数设置的问题;望大神指点迷津啊 如下拜上~

网友A:
不知道驱动47脚是不是接+24V,总感觉这个应该接24VGND才对。

楼主:
这个
确实是连接24-;只是为了区别伺服和FX3U所使用的24V;
使用
电池
符号感觉不妥

网友A:
用电脑连接伺服,大部分伺服有试运行,测试一下电机是否正常转动。
最小接线,即只接脉冲线,几个开关,如限位,急停,使能。其他暂时不接。
为什么报警了 采集的伺服脉冲还是会有地址变化?

楼主:
用MR configuation 2 测试电机正常转动;之后出现报警AL52.3;滞留脉冲过大;测
试电机
又不转了;JOG 一直没转;RP FP 闪烁

网友B(2016-10-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