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
求助昆仑通泰触摸屏问题

楼主(2016-09-20):
我厂一叠砖机昆仑通泰的触摸屏坏了,因为还有因为还有一台,想比着做个屏程序,PLC是CP1E的,本人菜鸟比如想做个砖拍齐延时TIMH 10 D10,触屏上的输入框数值类型该怎么选(输入0.01,程序时间显示1,输入1,显示100),我选了32位无字符BCD,和32位浮点数都不行,,,,急急急急
来了,就要努力

网友A:
这样就可以了,就是讲触摸屏输输入的数据放大100倍,你的数据是设置给定时器的要选16位无符号,定时器的设置值范围是0-32767

楼主:
高手,谢谢大神
来了,就要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