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to k0 k0 h2016 k1 是什么意思啊?求高手赐教

楼主(2016-09-20):
三菱to k0 k0 h2016 k1 是什么意思啊?求高手指点

网友A:
如果没猜错话,你这个PLC有与其它设备通信,这像是通信写入

网友B:
写入特殊模块参数。具体看三菱特殊模块手册

网友C:
三菱写特殊模块的指令。

网友D:
写入0#单元的0#参数 H2016 是设置参数,但个人感觉你这句有问题。
一分学习,三分实践。

网友E:
将h2016写入第0号模块的第0号寄存器

网友F:
把H2016这个值赋值给0#扩展模块的BFM#0
下载积分:+1(3376824569) 真诚感谢!

网友G:
三菱特殊功能模块手册里面介绍的比较详细。

网友H(2016-11-07):
我怎么在GX-WORKS2找不到TO 和 FROM指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