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20):
压力传感器为50KG.气压精密传感器为SMC PSE540系列。这里数据保存到D8260 和D8261.里面。我该怎么去换算成,压力N和气压KPa
压力变送器出来是0-10v。但是SMC的气压传感器出来为1-5v。这里我该怎么去处理。还有这里峰值就是它到10v是D2860所寄存的数据吗。1-5v 这里的话。是不是根据0-10V的数据图来处理。也即是5v对应的的是2000. 1v对应400。。。请教下各位大神。。

网友A:
数学问题

网友B:
通道字可以设定的
真诚感谢!

楼主:
通道只是设定选择电流还是电压。这个需要进行换算的

楼主:
以上是别人做的程序。比如前面的我不太懂为啥除5又乘5.乘以25

楼主:
这里乘25,我感觉是面积。。。不知道哪位大神,可否看下。
也有人把kgf当作压力单位的,认为1kgf是在地表1平方厘米的面积上承受质量为1Kg的物体受到的重力的大小。按照工程界的这个定义,是把1kgf与1kgf/cm^2画等号了,也就是把力值计量单位和压强计量单位画等号了。地表1平方厘米的面积上承受质量为1Kg的物体受到的重力的大小是压强(也称压力)1kgf/cm^2,而压力的法定计量单位Pa是在1m^2的表面积上施加1N的力。所以1kgf/cm^2与Pa的换算关系是:1kgf/cm^2=98066.5Pa=0.0980665MPa≈0.1MP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