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分析题!伺服电子变压器的在现场的应用与故障分析

楼主(2016-09-21):
故障分析题!伺服电子变压器的在现场的应用与故障分析
现场一台设备共3台伺服,两台4KW 16A ,一台2.3KW 9.5A 总功率为10.3KW 总电流为41.5A
现在使用中,伺服电子变压器烫手!
经常烧坏,而且伺服驱动也被损坏!
有没有大小帮忙分析下原因呢?

网友A:
用伺服电子变压器,现场的电压稳定很重要,特别是大功率的,我看你用的线好像太细了。另外建议用变压器吧,至少不烧驱动啊。。
永无止境 !@#$%^&*

楼主:
绕线变压器太大了。现场的电压确实在370~390V内浮动
这样的电子变压器功率再放大一级, 再把线加粗, 能解决问题吗?

网友B:
功率再选大一点的,
现场电压波动不是很大。
应该是功率不足吧!

楼主:
电压确实在370~390V内浮动
这个浮动算大吗?

网友C:
电子的再大也不如变压器好。还是换变压器吧。

网友D:
电子式变压器,体积小,重量轻,价格低,寿命短。对电压稳定性要求高。
绕线式变压器,体积大,重量大,价格高,寿命长。对电压稳定性要求低。

网友E:
现在还用什么电子变压器或是绕线式变压器干嘛,用国产汇川的伺服控制器直接AC 380V供电不就完了吗?这样不更省钱吗。

网友F:
不行就外置变压器吧!也不要多少钱。市面上大把的,一劳永逸!

网友G:
我一直用变压器带自动稳压的,电压稳定并且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