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21):
三菱FX1N和变频器D700的通信连接,我加了FX1N-485-BD通信模块,来做电机的正反转控制。老是实现不了

参数设置:
PU接口    通信参数    设定值    备注
Pr.117    变频器站号    0    0站变频器
Pr.118    通信速度    192    通信波特率为19.2K
Pr.119    停止位长度    10    7位/停止位是1位
Pr.120    是否奇偶校验    2    偶检验
Pr.121    通信重试次数    9999    即使发生通信错误变频器也不会跳闸
Pr.122    通信检查时间间隔    9999    不进行通信检测
Pr.123    等待时间设置    9999    用通信数据进行设定
Pr.124    CR、LF选择    0    无CR,无LF
Pr.79    操作模式    0    外部/PU切换模式
Pr.340    通信启动模式选择    1    以网络运行模式启动

附件: 简单通信控制.rar (176 K) 下载次数:136

网友A:
站号改位1

楼主:
我试过了,还是不行。我只是做电机的正反转控制,不需要数据的交换,广播模式应该不影响吧!

楼主:
帮忙看看,我的程序有问题吗?

网友B:
你写在程序都不对

楼主:
能提供一份程序吗?

网友B:
自己好好看看通信手册,上面写得很明白
能不能给个头绪啊。谢谢

网友C:
参数PR.338 运行指令 ;写入1试试。

楼主:
将Pr.340设置成1,Pr.79设置成2,Pr.338设置成1,还不行吗!

网友D:
通讯控制权参数没有设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