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
求图片中驱动器资料

楼主(2016-09-21):
求图片中驱动器资料,接线说明等

网友A:
步进驱动器 我看你拇指下方的字母是EXTA ,这个应该就是这个驱动器的品牌啊
一分学习,三分实践。

网友B:
日本东方步进马达

网友C:
东方电缸,楼主二手宝贝还挺多

网友D:
有土豪的味道哦

楼主:
在二手市场买的,但是不知道怎么控制,资料都没有,以前没接触过步进,哪位有资料提供下,谢谢

楼主:
要买的话,哥带你们去,整个市场随便挑选
,暂时先帮忙发点资料,网上东方的资料几乎没有。。。

网友E:
东方电机的步进,直接到官网下载资料,资料挺全的,只要不是很老都可以找到。
四个电位器应该是带细分的,下面是设置运行电流,停止时的电流,右边是正反转脉冲输入,下面几个端口是使能之类,再下面是五相步进电机的接线,24V电源的接线。
随便找一个东方电机五相步进驱动的说明书基本上都通用。

网友F:
CW,CCW接脉冲输入。BL,RD,OR,GN,BK分别接电机对应的颜色线为:蓝,红,橙(白),绿(橙),黑。然后接入直流24V电源即可。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G:
CW:正转脉冲输入;CCW:反转脉冲输入; HOFF:脱机 BL,RD,OR,GN,BK分别接步进电机对应的颜色线 +24:24V直流电源正极,GND:24V电源负极。

楼主:
通电测试了,可以用

网友F:
就如同控制东方的步进驱动器一样的使用方法,没什么区别!!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H:
这个挺不错的

网友I:
不错啊!很好的二手啊

网友J:
引用 楼主:
要买的话,哥带你们去,整个市场随便挑选
,暂时先帮忙发点资料,网上东方的资料几乎没有。。。
二手市场地点在哪里,我自己去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