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PLC怎么通过RS指令读取上位机的三位以上的数据??

楼主(2016-09-21):
如题,问题就是这样,比如用串口助手发送256这个数值到第三组数据里,我在发送栏里发了16进制的五组数据,00 00 FF 01 00,plc指定的寄存器接受到的数据是65791,我转换成16进制后是100FF,PLC需要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才能解析出正确的值呢?谢谢

网友A:
高低交换 补码 因为你发的是8位的 plc默认是16位

网友B:
果然是高低位搞反了。。。

楼主:
啥意思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