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与威纶屏通过以太网连接?

楼主(2016-09-21):
CP1H可以插几个CIF41以太网选项板?
因为有个项目机台比较长,有3个威纶屏准备走以太网通信(串口通信试了不行),欧姆龙编程软件也要通过以太网口通信,所以要考虑用以太网选项板,
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案?,

网友A:
CP1H可以插1个CIF41
你可以通过工业交换机,多路共享
想要更多详情楼主继续跟帖留言
威纶通触摸屏选择MT8071iE。。。记住一定要是带网口的触摸屏

网友B:
如果通讯电缆不超过60米,可以走485。如果超过200米,使用以太网加光纤传输。

QQ980347789

网友C:
把3个触屏连起来不行吗???
永无止境 !@#$%^&*

网友C:
1 主2副。
永无止境 !@#$%^&*

楼主:
1主2从已经测试过了,主屏死机,扒掉任何一个从屏,主屏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