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21):
请问各位大神 旋转编码器转动360度的时间怎么编程,我是用在一台压机上,转一圈360度,我现在就是想要知道1分钟它转了几圈的程序,实时角度我用了C251,用的三菱PLC

网友A:
如果只为要知道1分钟它转了几圈为何不用接近开关做计数??方便又简单。

网友B:
你知道编码转一圈是多少个脉冲就可以计算了啊,计数器达到编码器一圈的脉冲数后,计一次数,如果每圈的脉冲数比较小,转速比较慢的话,可以用一分钟的脉冲数除去每圈的脉冲数就可以了
松下PLC交流群:QQ724991044

网友C:
看一下手册,使用SPD脉冲密度指令就简单了。

网友D:
可以用SPD,不貌似数字跳动比较大,也可以用编码器Z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