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4AD模块,怎么将4-20mA电流转换成数据,再处理

楼主(2016-09-21):
三菱PLC中,所连接的FX2N-4AD模块,外部用电压传感器,采集电压,怎么将采集来的电流信号转换成实际电压值,又怎么显示在显示屏上

网友A:
先看说明书

网友B:
这个问题一下子太难说明了,
请看一下该模块的说明书,
按照说明书上的样例写就可以了

网友C:
我要實門制,我把全部說明,程序樣例,都分析給你聽

网友D:
FX系列特殊功能模用户手册中找到FX2N-4AD的说明,用FROM、TO指令参照手册中的程序例子就可以了。

网友E:
4mA對應幾伏特,20mA對應己伏特?

网友F:
是用加减乘除算出来的

网友G:
6楼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H:
说明书写的很详细,照样画葫芦就可以

网友I:
找出对应关系 就是几个坐标系的互换吧

网友J:
与西门子RTR 一样,可以实现各种数据转换
青岛拓能自动化 15908921588 QQ:410295596 愿与从事染色、印花的朋友握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