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面试题,求各位大神指教;

楼主(2016-09-21):
前天去面试一家公司,被问及一个问题; 伺服电机上电后一直不停的正转和反转 ,问我什么原因;我直接懵逼了答不上来。

网友A:
程序写的不对

网友B:
具体的问题具体分析,没遇到过的问题,不代表解决不了,同样的故障现象引起的原因可能也会不一样。不能因为一个具体的问题,直接把人否定了,如果是这样的人来面试,不去也罢!
下载积分:+1(guochunyi) 好贴好贴!
松下PLC交流群:QQ724991044

网友C:
电机线接错了

网友D:
2楼说得有理,不过一般是位置丢失,或者偏码器更换问题。

网友E:
程式就是這樣寫。

网友F:
找原点的吧,原点信号丢失

网友G:
楼上说的对!远点丢失 找原点时

网友H:
二楼说得对!
那个面试官看来需要去外面的世界看看,大千世界,各行各业,各种机器设备无奇不有,各种动作工艺也许会让他以后不再问此问题。

网友I:
如果面试官这么问我,我会心里骂他傻逼,就好像面试官问你,电机不转了,什么原因?尼玛这问题太多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嘛?

网友J:
具休的问题要根据的情况去分析,没有看到现场很难确定是什么问题。

网友K:
具体看情况分析。

网友L:
好多面试官都是门外汉。上次面试遇到更奇葩的, 问我会不会破解PLC密码的都有,后来才知道这家原来是买了别家的设备时间到了锁住了,又不想交清尾款。

网友M:
应该是刚性调的太大,机械负载大,引起的。
永无止境 !@#$%^&*

网友N:
没有条件限制的状态下,任何答案都是对的,任何答案都是错的!

网友O:
问题出的有点操蛋!但面试官更多是想了解你的经验,你如果经验丰富,底气十足,能很从容不迫的回答问题,就算你没有答出他想要的答案,也还是有机会的。
huiyang

网友P:
这算哪门子问题?什么条件都没给?就这样问?弄清楚他想做毛。

网友Q:
同意13楼的说法

网友R:
伺服上电本来就是不停的正反转的。伺服只是动态平衡,没有绝对的静止不动的。只是摆弧大小而已。摆弧小察觉不出来而已。

网友S:
3楼说的对,是伺服电机线接错了,我亲身经历

网友T:
哈哈哈哈哈

这类问题太多啦

以前有个厂问我你有那些不足之处

更是听了就要揍他一顿

网友U:
20年前,有个台湾老总面试我,问:指着他桌上的松下电话机说,电话坏了能不能修,当时我想都没有想就回答说,能,其实到现在我也修不好一台电话,后来有机会修到这类电话机打开一看,整机不超过30个分立元件,其他就是二块大规模集成电路,,如果IC内硬件或软件坏了,可能神仙也修不好

网友V:
这面试官在装逼了

网友W:
           曾经去过一家公司面试,给我出的题就是把他的CNC修好,跟工人师傅了解原来那台CNC车床坏了几年了,我就在想我修好了他能用我???我当时回复他现在床子嫁动不起来我无法判断故障,那个设备主管就说什么什么故障现象,说了一大堆,感觉在套我的维修经验,到最后来一句,我把机床给你个一个月时间翻新,作为试用期的考核,工资5K,我回答他;我明天给你答复,之后就没有然后了

  • 下载积分:+1(namae) 点个赞

网友X:
有可能是程序有BUG
也有可能线接的不对

网友Y:
以上的各位朋友说的不错,不能以一件事就把人家一棒子打死,面试官问这种太低级的问题,只能说明这个面试官
做什么事也不怎么样,一句话,就是这个面试官是那种太死板、做事不灵换个角度去想的人,是那种不能综合考虑问题的人。

网友Z:
UVW线接反了就会出现这个现象

网友AA:
你这样说的很模糊,答案也很多

网友AB:
三楼正解。

网友AC:
原点丢失就正反转?我怎么不知道

网友AD:
具体的问题具体分析,没遇到过的问题,不代表解决不了,同样的故障现象引起的原因可能也会不一样。不能因为一个具体的问题,直接把人否定了,如果是这样的人来面试,不去也罢!

网友AD:
好多面试官都是门外汉。上次面试遇到更奇葩的, 问我会不会破解PLC密码的都有,后来才知道这家原来是买了别家的设备时间到了锁住了,又不想交清尾款。       这种企业,根据你说的,对供应商不诚信不道德,你即使当时应聘成功,该企业也不会对你和员工有诚信和道德;这样的企业,还是远离为好!
  • 下载积分:+2(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AE:
    同意伺服电机在找原点的说法。但不是无限的寻找下去。

网友AF:
    自整定,机械结构引起的

网友AG:
    从面试官(可能是技术主管)问的问题可推断出该公司工控技术比较一般,所以不可能设计到刚性调整不正确的问题,那么就可能是(排序):1.电机线接错(占9成)2.程序错误及找原点(占0.9成)3.刚性调整的问题(占0.1成),以上纯粹臆测,不对大家一起分析。

网友AH:
    我碰到到两次这样的故障,最后查明是维修动了编码器,重新做编码器零点校正就好了。

网友AI:
我试过电机线接错了

网友AJ:
死循环,看门狗

网友AK:
具体的情况具体分析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