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偶尔会反转

楼主(2016-09-21):
有一最大输出扭矩2.1Nm的步进电机,东方马达带电机控制器
实际应用中会偶尔出现反转情况
求教各位一般从哪里找原因?
是程序出问题了还是被干扰了?

网友A:
把程序上传上来看看。还有接线图。才能帮你分析呀。

网友B:
将所有监控点放置在一个画面中,看看是那个点出现问题,应该是初始位有抖动造成的

QQ:1121930977

楼主:
结构是我画的,程序不是我编的 ,如果有结构上的问题欢迎找我,谢谢大家

网友C(2017-08-22):
可能会是步进电机的线有暗断(时通时断)导致缺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