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N通讯问题求前辈们帮忙指点下

楼主(2016-09-22):
链接出现图片上的问题,通讯线及COM口应该是没什么问题求大神指点下还有没其他问题

网友A:
看设备管理器

楼主:
请问需要看设备管理器里面的什么啊?

网友B:
看一下设备管理器中,串口通信是COM?,
再设定一下通信的COM口。
如果不行,你又说钱是OK的话,那是PLC有问题了

网友C:
你把PLC的存储器清空,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