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Works2无法打开 保存工程,请老师们来看看

楼主(2016-09-22):
因为笔记本是WIN10系统,各种编程软件比较杂乱,所以安装了VM虚拟机XP的系统Works2一直可以正常使用,前些天因为虚拟机挂载不上USB端口,又修复安装了一次VM虚拟机软件。好像这之后就出现了这个故障可以在线联机PLC,但是不能保存工程,也无法打开之前的工程
还请各位老师朋友不吝赐教,兄弟先谢谢大家了。Works2重装过了也不行

网友A:
这个问题没遇见过,问一下三菱技术!

网友B:
看看新建工程可以不,
如果以前正常,应该是软件冲突或者系统文件不完整造成的,例如有流氓软件之类的限制了编程软件的进程。或者编程软件必须的系统组件没有启动。
看样子是橡胶轮胎厂的。

楼主:
版主大人火眼金睛啊!确实是论坛厂的。
新建工程也不能保存

楼主:
我也是猜着会不会是修复安装VM虚拟机的时候,把XP系统搞坏了。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莫非真的要重装系统才能解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是猜着会不会是修复安装VM虚拟机的时候,把XP系统搞坏了。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莫非真的要重装系统才能解决
哪家的轮胎厂啊?
一般不用重装系统,直接安装编程软件看看再说。是不是你电脑有什么流氓卫士医生之类流氓软件的啊?打开任务管理器看看进程。

楼主:
山东的,版主大神。works2不可以,但是8.86正常,真是奇怪了

网友C:
Works2可以直接安装在win10系统上运行
相互学习

网友D:
以前因为要连接公司网络和国外视频,公司网络有水墙,u口就出现问题了,work2的监视写入图标也不能用了,最后就是重装系统,不再安装水墙,我建议你重做系统吧

楼主:
win10上我也安装过works2,有时候和plc联机会出现问题。不知啥原因、有的编程线驱动win10不知道支持不支持win10阿

楼主:
嗯,迫不得已就重做一下系统

网友E:
GX Developer軟件也能在WIN10下正常安裝使用

楼主:
那就直接安装在主机试试,谢谢各位老师朋友,还有两位版主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