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22):
大哥们,为什么我的三菱程序从我的电脑复制到公司电脑就打不开了,都是works2的

网友A:
1 打开操作问题
2 复制的时候不完整
3 过程出错。
4 RP问题

5  等梦中神游,知道你的操作系统,编程软件版本,不能打开是否有提示后再说。

楼主:
都是win7系统  版本一样的 复制的时候一个文件夹一起复制的

网友B:
你应该打包压缩了,然后复制,再解压。传文件都要这样,这样就不会丢失文件。
  • 下载积分:+2(忆往惜缘)

网友C:
    我之前也遇到过,WORKS2储存为文件夹格式的,拷贝到别的位置会有打不开的情况。建议还是保存为单文件格式,即GXW文件格式就不会了。
  • 下载积分:+1(忆往惜缘)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也遇到过,WORKS2储存为文件夹格式的,拷贝到别的位置会有打不开的情况。建议还是保存为单文件格式,即GXW文件格式就不会了。

    对 单文件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