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和斑马打印机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6-09-22):
三菱或欧姆龙等plc怎么发送zpl指令到斑[马打印机的 zpl指令在plc中用什么方式写呢 或者说可不可以写呢 有没有人懂的啊

网友A:
要写的,你先把斑马打印机的型号搞清楚,再问供应商要通信的协议格式,三菱PLC还需要把字符转换一下,打码内容,字体大小、高度,分辨率等,都需要设定的

网友B:
楼上正解
搞过AB通过串口模块跟斑马打印机ZM400的程序,不知你们是什么型号

QQ:3469944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