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22):
求大牛指教,PLC(三菱或西门子)上电后随机输入一个信号,plc会有对应输出。图中X1--X5为启动,X11--X15为停止。Y1--Y5为输出且对应X1--X5的位置。
比如我输入的顺序为X25413.则输出也为Y25413.停止时 按钮顺序为 X35124则 停止的顺序也为Y35124,并在启动时有延时动作,Y1 、Y2启动时间为20S,Y3--Y5启动时间为5s
且必须在某一台启动完成后才能启动第二台,求教怎么实现

网友A:
要输入对应输出只要用一条传送指令就可以了
后面还要有启动延时动作,对应输出好做,延时部分不会,能不能附上程序图 参考下

楼主:
后面还要有启动延时动作,对应输出好做,延时部分不会,能不能附上程序图 参考下

网友B:
此问题我已在论坛回复过了,可以查看我的回复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549038-fpage-0-toread--page-1.html
仔细研究,就是你想要的结果。

既然你这样留言,那即是你没有理解程序,每一个时间不同都可以做到,那你好好在考虑,不行我在给你答案?
大牛你好,您给的那个案例输出延时都是统一的,我的这个 延时时间不同(Y1/Y2 20S,Y3--Y5 5S),这个要通过什么指令完成呢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C:
多看看楼上大师的案例,非常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