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一般的机台配一套工具,这些工具应该有哪些?

楼主(2016-09-22):
RT,答应客户随机配一套工具,想问下具体应该配哪些?
有没有类似的清单,能否提供参考一下,谢谢!
一分学习,三分实践。

网友A:
工具箱一只,内六角一套!其它看着配。

楼主:
大概写了下,应该可以了。
工具箱
活动扳手(6寸 12寸)
开口扳手(12件套)
一字螺丝刀6*100
十字螺丝刀6*100
一字螺丝刀5*75
十字螺丝刀5*75
万用表(胜利)
电烙铁(40W)内热式
焊锡丝
老虎钳
尖嘴钳
斜口钳
内六角扳手(9件套)
电笔(220V)
卷尺(3M)
油壶(装润滑油)
美工刀
美工刀片(1盒)
剪刀
绝缘胶布(6卷)红,黄,黑各2卷
一分学习,三分实践。

网友B:
你这工具配得真多

网友C:
只需要配维修或保养时需要用到的工具就可以了,配什么,看你的设备维修和保养需要用到哪些工具。
繁--尘

网友D:
你这也太狠了吧,送这么多东西。。。
肥仔米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概写了下,应该可以了。
工具箱
活动扳手(6寸 12寸)
开口扳手(12件套)
你不是配工具,分明是卖东西了吧

网友F:
你的机器要用的工具配上就可以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大概写了下,应该可以了。
工具箱
活动扳手(6寸 12寸)
开口扳手(12件套)
我就喜歡你這種大氣的廠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