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选型该注意什么?

楼主(2016-09-22):
最近要购买一个步进电机,第一次购买,该注意哪些参数,希望各位给个意见,选多摩川、东方马达大一点的公司吗?

网友A:
电机功率
电机类型
电机尺寸
都要考虑
至于品牌 欧美系列的更好点

网友B:
功率,力矩这些,步进电机这些国产的也不错了,雷赛的是国内做的比较好的了,如果精度要求,那就要用伺服了,伺服用进口的才行,国产的伺服还不行。
松下PLC交流群:QQ724991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