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1.5KW伺服电机轴有间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6-09-22):
各位,刚买的台达1.5KW伺服电机,带刹车的,型号ECMA-E1215SS,安装上减速机后在不上电的情况下用力旋转减速机会有2度左右的转动,排除了电机轴和减速机安装间隙的问题,是台达电机自己的电机轴有间隙吗?按道理带刹车的电机不上电的时候电机轴应该一动不动啊,求助各位高人,谢谢!

楼主:
给台达技术打电话,技术说台达的伺服电机抱闸就是有2度的间隙,不理解,既然是为了防止断电后有窜动,为什么还要留2度间隙?求教各位

网友A:
据我所知是没有间隙的,,应该完全刹住,,什么供应商,,中间商吧。。

网友B(2017-06-09):
这间隙是机械结构的因素,带刹车的有这个间隙很正常,还有你电机与变速箱,变速箱里面的齿轮间隙,这些都会有所影响,如果你的变速箱是减速的话,这间隙可能是由变速箱里面的因素,因为即使电机有2度的误差,经过减速后,就把这误差降低低了多少倍,若是升速的话,那电机部分很小的间隙都容易让输出端的间隙变成变速比*电机间隙
工控自动化设备PLC,触摸屏,单片机程序开发设计 ,PCB设计,生产与销售

网友C:
减速机与电机轴直接配合而且配合没有间隙,?别说台达了,德系……日系........有几家可以做到。随便说说。别喷我
隔行如隔山

网友D:
刹车的就是ABB都有

网友E:
你这个明显是减速机齿轮间得间隙呀,电机轴刹住了怎么可能有间隙,别说伺服,就算是普通电机带刹车得,刹住了也没有间隙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