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23):
来公司前没搞过伺服程序 ,现在要搞了,可是技术不够。为有来家园求懂的师父给出正确参数。搞好给个红包表示感谢。主要看伺服程序部分187-218步。FX3GA-40MT,伺服参数,500KHZ。10000个脉冲,加上1比10的减速机。现在要求伺服直接带动转盘,伺服每接通一次,转盘转动90度。控制时间在1秒至2秒内完成动作,要求有加减速时间。以下是程序
附件: 自动转盘面膜面巾机.zip (13 K) 下载次数:91

楼主:
工作能不能保住,看师父们了!!!

网友A:
第218步开始的那行:DDRVI K2500 K100000 Y0 Y3

目前电机脉冲速度是:K10000  电机每次旋转角度脉冲是:K2500

你没说清楚,现在程序运行速度  运行2500个脉冲是旋转90度吗?

伺服电机脉冲分辨率多少?

这些知道了,我可以帮你看看
2500个脉是90度角,脉冲分辨率还没定。你可以安你自己方法设计也行,218步是随便给些参数的。

网友B:
FX 3G系列好像不能扩展定位模块
达则兼济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218步开始的那行:DDRVI K2500 K100000 Y0 Y3

目前电机脉冲速度是:K10000  电机每次旋转角度脉冲是:K2500

你没说清楚,现在程序运行速度  运行2500个脉冲是旋转90度吗?

2500个脉是90度角,脉冲分辨率还没定。你可以安你自己方法设计也行,218步是随便给些参数的。

网友C:
搞工控要讲技术储备的,不是吹出来的。我也面试了好多电气工程师,人很年轻,说的技术牛上天了,基本干不过试用期,甚至一星期的。有个15000的工作招我。我没敢去。人家要求精通s7-300/400。我会200的,还谈不上精通。现炒现买有时候行。但是绝大部分时候不行。不行没关系。慢慢来,有一天行了。再去谈也有底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工控要讲技术储备的,不是吹出来的。我也面试了好多电气工程师,人很年轻,说的技术牛上天了,基本干不过试用期,甚至一星期的。有个15000的工作招我。我没敢去。人家要求精通s7-300/400。我会200的,还谈不上精通。现炒现买有时候行。但是绝大部分时候不行。不行没关系。慢慢来,有一天行了。再去谈也有底气。

老大是公司要求搞,我打工的也没办法啊!我也想不搞,公司说自己想办法摘定。

网友D:
资料全的话其实很简单的

网友E:
这个程序还真不麻烦,不知道你电机功率多大的,能不能带动转盘。。。

  • 下载积分:+3(就怕不学aaa) 热心助人!

网友E:
    设定你伺服每圈需要10000个脉冲,按照减速比1:10,你要让转盘每次转1/4圈,伺服就需要给25000个脉冲。

    就是DDRVI K25000 K500000 Y0 Y3

    奇怪你这个PLC的脉冲频率可以这样高?我怎么记得是200k最高了?
    最高是100KHZ

网友E:
    唉,搞错了,不是PLC的频率多高,查了三菱的J3伺服驱动,集电极开路的输入最大200K,差动线驱动器才1M的频率。

    你这个FX3GA没用过,估计输出也都是集电极开路的,最大200k的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唉,搞错了,不是PLC的频率多高,查了三菱的J3伺服驱动,集电极开路的输入最大200K,差动线驱动器才1M的频率。

    你这个FX3GA没用过,估计输出也都是集电极开路的,最大200k的频率。。。

    PLC最高是100K,如果用100K的话给多少频率,脉冲是2500。[DRVI    K100000   K给多少脉冲?    Y0   Y3     ]能转4分之1圈?

网友E:
引用 楼主:

PLC最高是100K,如果用100K的话给多少频率,脉冲是2500。[DRVI    K100000   K给多少脉冲?    Y0   Y3     ]能转4分之1圈?

脉冲的频率只是控制伺服转速的,和他转多大角度没有关系。要控制发出的脉冲总数。

S1是脉冲数,S2才是脉冲频率。

网友E:
伺服每转一圈需要2500个脉冲,最高频率100K,指令如下。

DMOV k100000 D8343// 最高速度
MOV k20000 D8345 //基底速度
MOV k200 D8348 //加速时间
MOV k200 D8349 //减速时间
DDRVI    K6250   K100000    Y0   Y3//相对位置驱动指令
  • 下载积分:+3(就怕不学aaa) 真是好人!

网友E:
    从机械角度来讲,只需要在转盘的每个1/4的位置放置一个感应铁片,感应固定位置的光电传感器,使用回原点指令会更好。

    这样做不会因为脉冲的累积误差和机械传动误差而偏离1/4的实际位置。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机械角度来讲,只需要在转盘的每个1/4的位置放置一个感应铁片,感应固定位置的光电传感器,使用回原点指令会更好。

    这样做不会因为脉冲的累积误差和机械传动误差而偏离1/4的实际位置。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你说的对,我就是第一接触伺服,频率和脉冲不会计算。问过伺服厂家,厂家说电子齿轮比是100比10。厂家给出的参数频率10000,脉冲2500。1.5秒走完……不知对不对?

网友F:
    希望你能看懂。
    多谢指点
  • 下载积分:+3(就怕不学aaa)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F:
    希望你能看懂。

    多谢热心帮助我的人。家园好心人很多

网友G:
    你这样的不用PLC,不用伺服系统也能搞定,普通变频器加刹车电机就行

网友H:
    不知道你的控制精度是多少?如果控制精度在0.1以下,估计这样的做法会失败(单方向连续转盘式存在累积误差,可以通过增加零点复位来归零,但影响效率),最靠谱的还是用机械分割器

网友I:
    这个不敢苟同,有句话叫做“精深超过博大”,意思是讲在某一领域,比如说你吃透了西门子PLC,那么所以其他品牌PLC你都可以现炒现卖。
    新人要注意的是吃透一门顶十门,不要贪多喜大。
    而且工控有学不完的技术,搞什么储备的是笑话,不可能面面俱到------做了这么多年工控,有时候会突然感觉自己什么都不会。

引用 网友C:
    搞工控要讲技术储备的,不是吹出来的。我也面试了好多电气工程师,人很年轻,说的技术牛上天了,基本干不过试用期,甚至一星期的。有个15000的工作招我。我没敢去。人家要求精通s7-300/400。我会200的,还谈不上精通。现炒现买有时候行。但是绝大部分时候不行。不行没关系。慢慢来,有一天行了。再去谈也有底气。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这个不敢苟同,有句话叫做“精深超过博大”,意思是讲在某一领域,比如说你吃透了西门子PLC,那么所以其他品牌PLC你都可以现炒现卖。
    新人要注意的是吃透一门顶十门,不要贪多喜大。
    而且工控有学不完的技术,搞什么储备的是笑话,不可能面面俱到------做了这么多年工控,有时候会突然感觉自己什么都不会。

    为什么我也有同样的感觉?要不养家糊口,还真不想干了。现在的技术日新月异我是紧提裤子也赶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