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看看,这是肿么了??

楼主(2016-09-23):
安装好的软件,怎么就说打不开呢?我是装载E盘的

网友A:
有时可能是其他进程太多,或者打开的程序太多。
多关掉一些,再启动GX Works2试试。

网友B:
我装WORK3也遇到过,自己的电脑装上没问题,公司的电脑装上了,怎么都打不开。应该是系统问……

网友C:
你之前卸载过gxworks,然后重装后才出现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