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23):
我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  我是用向导设定的 但是一直是红色的

网友A(2016-11-02):
9、10或11初始化模式
下列步骤说明如何为A/B相正交计数器(模式9、10或11)初始化HSC1:

1.    使用首次扫描内存位调用执行初始化操作的子程序。因为使用子程序调用,随后的扫描不再调用子程序,因此可减少扫描时间执行并使程序结构更条理化。

2.    在初始化子程序中,根据所需的控制操作载入SMB47。

例如(1x 计数模式):
SMB47 = 16#FC产生下列结果:

启用计数器
写入新当前值
写入新预设值
设置HSC初始方向,向上计数
将起始和复原输入设为现用水平高

例如(4x计数模式):
SMB47 = 16#F8产生下列结果:

启用计数器
写入新当前值
写入新预设值
设置初始HSC方向,向上计数
将起始和复原输入设为现用水平高

3.    执行HDEF指令,HSC输入设为1,无外部复原或起始的MODE(模式)输入设为9,有外部复原但无起始设为10,有外部复原和起始设为11。

4.    用所需的当前值载入SMD48(双字尺寸数值)(载入零可加以清除)。

5.    用所需的预设值载入SMD52(双字尺寸数值)。

6.    为了捕获当前值等于预设值,将CV=PV中断事件(事件13)附加于中断例行程序中,为中断编程。

7.    为了捕获方向改变,将方向改变中断事件(事件14)附加于中断例行程序中,为中断编程。

8.    为了捕获外部复原事件,将外部复原中断事件(事件15)附加于中断例行程序中,为中断编程。

9.    执行全局中断启用指令(ENI),启用中断。

10.    执行HSC指令,使S7-200为HSC1编程。

11.    退出子程序。

网友B:
XIE  XIE  LOU  ZHU  FEN   XIA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