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机械手电柜开关电源需要安装多少个?谈谈一般多少个好?

楼主(2016-09-23):
机械手电柜开关电源需要安装多少个?
1、一个。
2、两个,PLC输入一个,PLC输出一个。
3、三个,PLC输入一个,PLC输出一个,PLC发脉冲单独一个。
各位大师,你们都是怎么配的,为什么这样配?
FX5-40SSC-S/FX5-80SSC-S/QD77MS/QD75P 欢迎学习交流,目前在学习Q172!

网友A:
主要看输出电流的要求了,一般要求一个就可以,如果输出有大电流的就加中间继电器,一个比较好,电源越多越麻烦
下载积分:+5(吴工2014)

楼主:
1楼,我现在也是一个的,公司领导看到有些大公司的设备加好几个的(其实他们一个电源电流也是足够的),所有领导问为什么别人加这么多?我答不出个所以然,所以上来请教各位大师。
FX5-40SSC-S/FX5-80SSC-S/QD77MS/QD75P 欢迎学习交流,目前在学习Q172!

网友B:
个数多抗干扰好些
下载积分:+5(吴工2014)

网友C:
一般都只配一个,除非有特殊要求
下载积分:+5(吴工2014)

网友D:
德国人的电柜见过用三个开关电源,一个给电柜里面电气控制,一个给PLC输入模块,一个给输出模块
下载积分:+5(吴工2014)

网友E:
所有的运动用一个,所有的IO用一个。
下载积分:+5(吴工2014)

网友F(2016-12-27):
有些PLC厂家的要求是CPU和IO分开供电,
实际上很多公司不那么用,一旦出问题,就容易扯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