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L7756AC的中文名称是什么?该怎么用

楼主(2016-09-23):
描述:MTL7756AC
看了淘宝上有说明是接RTD热电阻的,好像是保护电动机的,电动机出来的热电阻接入MTL7756AC的输入端,MTL7756AC的输出端该接到什么元气件上

网友A:
叫MTL“安全栅”。
[upload=2] [upload=2]

网友B:
按照这样说里面不就一个开关,热电阻应该就是探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