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通讯不上

楼主(2016-09-23):
三菱PLC经常通讯中断线什么问题

网友A:
检查下通讯线有没有查老

网友B:
引用楼主xj123于2016-09-23 21:37发表的 三菱PLC通讯不上 :
三菱PLC经常通讯中断线什么问题
和什么通讯?请详细描述你的问题点及现象,加以图说明会更好。

网友C:
检查通讯线

网友D:
要么通讯线不行,要么pLc不行,pLc的插口或者pLc本身,如果与触摸屏连结的话,也有可能触摸屏不行,更换试下!

网友E:
我上次见过有人把485线接反了,就是这样的,时好时坏

网友F:
先查看下通讯线吧

网友G(2016-10-26):
我也遇到过相同问题,换条下载线试试,或者拿这条下载线接到别的PLC下载看看,如果行的话说明PLC通讯口有问题

网友H:
你线路是不是有问题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I:
可能是通信口接触不好

网友J:
楼上各位说得对,但那是比较常见的,一般都会想到去查这些线。既然能到这里来问,估计就是其它原因。
比如:IO分配有无问题? 通讯速率设置是否够大?

网友K:
可能是通讯线有问题,建议换原装线
工控回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