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编什么程序

楼主(2016-09-23):
没有plc的时候总是想着要有台plc玩玩多好,学点东西很励志,平时看工程师改程序很是羡慕。终于厂里报废机器时,拆到一个s7-200,和一个i/o扩展模块,由于我没有项目经验,一般的指令,梯形图都懂,不知道的编什么样的程序对提升自己有帮助,请大家推荐一些。

网友A: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网友B:
找台电脑,安装好软件,下载手册和视频,边看边学边实践,从最基本的开始,慢慢学呗。

网友C:
先点亮一个灯,慢慢随着兴趣越学越深,再后来就是江湖高手

网友D:
看懂老机的程序

网友E:
三菱有学习软件啊,把里面的内容学会了,就入门了

网友F:
学海无涯,有头大的时候

网友G:
没有需求的写程序 说实在的 影响成就感 没意思 熟悉一下 然后卖掉

网友H:
一步一步来,里面有老程序的的话,可以修改一下玩玩!
旭日东升

网友I:
先熟悉输入口、输出口,再根据继电器电路,编一些延时电路、自锁电路、顺序电路、互锁电路,而后尝试用应用指令。基本熟悉之后,可以研究一台现有设备的程序工作方法,要仔细,分析每一步的作用,及每个指令存在的意义。过程中要勤翻书,多查资料,不要指望别人教会你,全靠自己上心努力!
下载积分:+2(zhengf1989) 真诚感谢!
爱好自动化

网友J:
多看 多学 多用 多思考 做到这几点 应该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吧

网友K:
一如工控深似海,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仅仅只会PLC编程是不可能完成工控工作的。

网友L:
西门子200的官网上有视频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