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11年产苏州金纬SJZ55/110锥形双螺杆挤出机电路图

楼主(2016-09-23):
朋友公司买了两台二手苏州金纬锥形双螺杆挤出机,型号:SJZ55/110型,买来时主机变频给折掉,部分电气元件被折,线是用剪刀剪的。但机械部分很好。现在朋友想恢复原来控制线路,但没有资料。就上万能的论坛来帮朋友求助各位大神,那位有这种机型的控制电路图,能不能传一份啊,在此先谢过。

楼主:
该机型控制面板

网友A:
这图纸估计不好找,一般都贴在控制箱里面,在当地找个制冷维修师傅看一下情况吧。

网友B:
在哪里啊?挤出机简单的很,可以照我

网友C:
找个懂行的,重新做

网友D:
自主研发最可靠,掌握核心科技

网友E:
挤出机控制一般就加热/风机 部分 再加上动力控制部分就可以了,挺简单的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关键是老板就想用回原来的.线路又不想改,认为多花钱

网友F:
金纬 金湖 巨远 挤出机电路图都差不多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关键是老板就想用回原来的.线路又不想改,认为多花钱
就个控温和调速,,有那么麻烦吗,老板能认出了是原线路的话,没必要找图纸了

网友H:
以前有接触过

网友I:
就用原机的电器把缺失的补上,按工作原理自己做,你用原线路也要自己配线吧,钱是一样的,没必要就得原机,有可能有些地方还可以简化呢。看样子控制部分应该少不了多少,主要是控制箱与机器的连接线,不麻烦的,找好一路一路接就行了。

网友J:
线路图自己搞就好了嘛,反正老板也不认识原线路图

网友B:
做PVC的吧?

楼主:
对.做PVC附墙板,电路是简单.他那里的新来电工不会,没这方面的经验,没办法,只有帮他找一下原图.

网友C:
这种东西想要找原图,很难。根据现场的这些东西,重新画电路图。

网友B:
这个东西我设计过的,用欧姆龙PLC,三菱PLC,不用PLC都搞过,简单的,温控器,主机调速器,喂料调速器,单螺杆调速器,风机送料,切料机调速器,就这些,有不需要联动

网友K:
像这种被人直接咔嚓的柜子,我一般是直接自己根据工艺要求从新做控制系统

楼主:
好像要联动.主机有条轴连接到牵引机上.那种老机没有PLC控制的.

楼主:
关键是那里的电工不熟..所以有这方面的资料的人.发个图纸

网友L:
没有PLC就简单。我做过挤出机。

网友K:
引用 网友L:
没有PLC就简单。我做过挤出机。

我认为控制系统使用PLC才会变得更简单,大大减少了繁杂的配线,减少了大量的转换/过渡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