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通讯

楼主(2016-09-24):
PLC欧姆龙,型号CP1H.
使用以太网CP1W-CIF41,跟电脑链接
问题如下图。
开关5拨到ON位置
在此请教各位,给个指教。
主要问题是电脑链接不上PLC。

QQ980347789

楼主:
CP1W-CIF41设置如图

QQ980347789

网友A:
在選擇協議的時候不要使用Ethernet(Fins/tcp)這個選項 你選Ethernet那個選項,然後在設置裡面直接填入IP地址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