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信号板

楼主(2016-09-24):
各位好,s7-1200的扩展信号板驱动三菱的伺服,控制三菱的伺服信号是需要接成漏型
对了下面这张图,接成漏型没有输出,帮我看看怎么接。谢谢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楼主:
我是用板信号板发脉冲控制三菱的伺服,程序调试好了,PLC有脉冲输出就是伺服器接收不到脉冲。

网友A:
应该是接成源型吧

楼主:
要接成漏型的

楼主:
PLC需要输出-24V的脉冲,才能驱动伺服,现在只能输出+24V

网友A:
那就用PLC输出+24V加限流电阻接伺服驱动器上的+PULSE端,0V接—PULSE端

网友B:
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