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和仪表跟PLC485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6-09-24):
求大神帮我解决一下
热电偶跟欧姆龙ECC的温控器链接,然后在和PLC的485链接,那PLC怎么读取仪表上的数值谢谢大神

网友A:
路过看看大神回复

网友B:
什么型号的温控仪和PLC?我做过很多类似案例啊,看你用什么协议通讯了。

楼主:
我的欧姆龙温控器时候485的接口,但我不知道怎么通讯,我买了一个485BD的通讯模块,接上线后不会弄了。

网友C:
modbus ascll or rt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