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程序如何覆盖

楼主(2016-09-24):
电脑连上PLC后直接读出里面的程序,怎么将原有的程序删除再导入已经编好的程序

网友A:
直接把改好后的下载进去即可自动覆盖

楼主:
具体按哪个键,我按直接在线之后电脑直接把PLC原来的程序读出来了

网友B:
直接下载你导入的新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C:
连上PLC后,你不点击 “
” 是不会上载PLC中的程序的。

网友D:
不要用自動連線, 把你寫好的程序打開,設置好通訊參數,然後點擊連線標誌,就是那個黃色的三角裡面有個閃電標誌的。
連線成功後,點擊傳入程序的圖標,然後按照提示點擊確認就可以了。

网友E(2016-12-05):
首先选在线工作,然后选传送到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