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敏电阻传感器检测不到火焰的光怎么办?

楼主(2016-09-24):
光敏电阻检测不到火焰发出的光,这怎么办?或者大家谁可以给我做个电路板 要求:光敏电阻传感器看不见火焰发出的光,添加上什么电路就可以看见光,并能被PLC检测到。价钱好商量

网友A:
光纤传感器应该可以实现的
松下PLC交流群:QQ724991044

网友B:
光敏电阻需要接电子电路放大器才行的
风铃

网友C:
有成套的点火,检测火焰的装置,很容易的。

网友D:
参考一下消防用火焰探头!

旭日东升

网友E:
加个凸透镜试试
爱好自动化

网友F:
这个我正好之前做过,是感应充电宝的指示灯的,这个火光也是一样,调节一下那个电位器就可以了。
可以告诉我与光敏电阻串联的那个电阻怎么算的吗?光敏电阻接通时的电流一般按多少mA算?谢谢
下载积分:+1(初出陌路) 真诚感谢!可以告诉我与 ..

网友F:
不用计算电流,这是一个电压比较电路,光敏电阻的暗电阻200k以上,而明电阻在2k左右。
通过与其串联可调电阻来取得电压信号,再和TL431的2.5V比较。
你可以先确定光敏电阻在火焰发出的光下的电阻值,然后在确定和他串联的电位器的阻值。
光敏电阻的误差比较大,你用固定电阻恐怕不合适,用电位器可以调节临界点。

网友G:
直接买火焰传感器,仅仅靠光检测不太稳定吧。

网友H:
论坛高手云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