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24):
PLC编程软件GX-Developer 8.103H中文

用FX3SA-20MT-CM

可以使用USB进行通讯吗

网友A:
只要编程软件里面有对应系列选项,就可以的。

楼主:
版主  我还不会用这个链接呢   赐教行吗

网友A:
GX-Developer 8.103H新建,里面没有FX3S选项,建议用GX WORKS2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