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一个西门子变频器的怪问题!

楼主(2016-09-24):
一台西门子M430变频器,用PLC的EM235CN模块输出的4~20mA控制频率,以前使用一直正常,停用了几天以后开机出现A0922故障码,但用控制面板能正常运行。检查4~20mA输出正常。后来将控制端子板不动原来的控制线拆到旁边一台能正常使用的变频器上也能正常运行,可以证明接线和控制信号也没问题。查变频器的P0700、P1000和电机的功率、电流等参数也和能正常使用的那台一样。请高手分析一下问题可能出在那里?先谢谢了!

楼主:
谢谢回复!从变频器到电机都检查过了,都正常。而且用操作面板能正常使用,可以证明电机和线路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