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Tv312变频器参数设置问题!

楼主(2016-09-25):
大师好,厂里有台机器,原用台达vFD004EL21A变频器,共4个,坏了2个,现更换2个施耐德ATv312H075M2变频器,通讯线采用网线接口,共使用两条线将4个变频器并联,采用485转232与电脑通信,请问,施耐德变频器里有哪些参数要修改,谢谢大师们!

网友A:
不是与PLC通讯么,怎么动作是在电脑里编程吗?485走的是modbus rtu吧,那就轮询遍历,我这说的都是与PLC通讯,不知道在PC机中设置是否一致,记得施耐德好像有SOMOVE变频器编程软件,具体通讯方面没做太多研究

网友B:
没看懂,能配合图片说的再明白点吧

网友C:
有通讯,你最好用原来牌子的变频器,别乱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