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plc程序代写

楼主(2016-09-25):
代写程序多触摸屏程序

网友A:
这是考题呢,还是项目呢?
一个开关启动停止都不科学,更何况又加上反转停止。。。

网友B:
一个开关可以解决的事情,搞那么复杂做什么?,搞个三档开关就可以了
松下PLC交流群:QQ724991044

网友C:
一个选择开关实现起来还是比较容易些
2楼的建议可以考虑,使用一个三相选择开关,可以轻松实现

QQ:1121930977

网友D:
可以实现的,编程序。

网友E:
是用PLC还是只用继电器,用PLC太简单了就不说了,继电器也可以,不过要加多几个中继,按一下正转,同时辅助触头吸合,自锁并接通下个有中继的控电源的条件,再按一下,下一个中继接通并断开正转控制电源并为反转准备,按此类推就可以了,就是要用多几个中继

网友F:
说得不清楚啊

网友G:
想出这题目的人,绝逼脑子有包!

网友H:
太无聊了吧!

网友I:
用倒顺开关可以搞定。

网友J:
用一个3挡旋钮开关不就可以?1挡正转 2挡中间停 3挡反转

网友K:
你怎么不说用一个开关控制房价呢?
下载积分:+1(lsw669007) 绝B了

网友L:
可以实现,电路过于复杂.
想知道楼主为什么要这么做?
如果非要这么做,我可以帮你.

网友M:
其实是个很老的题目了!如果按电工手册的例子更简单,你可以看一下!

网友M:
Y0 正转启动中继
Y1 正转停止中继
Y2 正转启动中继自锁
Y3 正转停止中继自锁
Y4 反转启动中继
Y5 反转停止中继
Y6 反转启动中继自锁
Y7 反转停止中继自锁
Y8 正转运行
Y9 反转运行
下载积分:+3(就怕不学aaa) 感谢分享!

网友N:
10楼的最方便

网友M:
日你大爷!还以为你是考题那!一个自复位按钮控制电机正反启停那!

网友O:
接线不好接

网友P:
继电器和编程都可以做到,但这电路只是理论性 做实验还可 不实用的

网友Q:
这是闲的蛋疼想出来的练兵题,一个按钮启停的继电器电路练兵还是可以的。

网友R:
有一定的实用价值,曾做过正转-停车-反转-停车-再正转~往复循环的一键控制。

网友S:
可以实现,通过设置长按按钮几秒来切换电机正转-停止-反转-停

网友T:
引用 网友K:
你怎么不说用一个开关控制房价呢?
牛逼了

网友U:
支持10的方法.没必要搞那么复杂.用中断掉电后再来电有危险

网友V:
这个可以编写出来的

网友W:
有一个专用启停正反转指令。

网友X:
用什么电机都没说 搞个蛋蛋 普通的单相电机还3相电机还是步进? 毫无意义的问题

网友Y:
用一个3段选择开关,两个中继;复锁一下就来事了。

网友W:
SET,RST指令看能不能完成。
汇川plc程序代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