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和三菱变频器通信可以正反和停止,不能写入频率

楼主(2016-09-25):
三菱PLC和三菱变频器通信可以正反和停止,不能写入频率,是什么问题,是参数问题吗

网友A:
我用台达PLC跟台达变频器通信,遇到过跟你一样的问题,通讯数据存储在(D428,D429)里,通讯指令句:(MODRW K1 K16 H2000 D428 K2)32位数据要一次写入通讯指令,就可以了。程序里不要出现存储频率的存储器D429